绿盾影响CAD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8-03-10):
公司硬是要安装绿盾,安装之后CAD2012总是出问题。重装CAD后就没问题,但是过几天又出现相同的问题!再重装就没问题,再过几天又出现相同问题!
绿盾规定要安装!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绿盾是加密技术 +监控技术
就是员工行为约束
我教你个学坏的方法
在你电脑上安装虚拟机,安装上必要的软件,虚拟机全屏,安装绿盾即可,每次开机就打开虚拟机 让他运行呗

网友B:
江湖就是这样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一般安装这些监控软件的电脑,都没有管理员权限,自己是安装不了软件的。
QQ: 2490453455

网友A:
你装过没?
绿盾分服务端和客户端,我有全套
客户端安装完毕,在服务端设置就好了,客户端可以授权加密和解密
文件拷贝到别的未加密的电脑上是打不开的,解密需要本机环境
绿盾是只对打开的文件加密,比如优盘插到该电脑上,如果没有打开CAD,office文件,3D文件,图片等,就不会加密。

网友D:
装两个操作系统。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