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样试运行伺服电机?

楼主(2018-03-10):
用一块fx3u-24mt连接三菱伺服电机后,连接电脑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转动,请问怎么样编程一个简单程序让伺服电机转动起来。

网友A: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会告诉你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PLC程序用电脑监控能控制伺服就可以单独控制了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