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8-03-10):
现在我要控制伺服电机正转5秒后再反转5秒,如此往复,电机如何做到正反转切换的时候不出现停顿的感觉?
我的程序写法是:电机正转启动,计时器启动,计时5秒到达后正转停止,检测到正转脉冲发送完成后(M8348OFF)时,立刻启动电机反转,这样写法正确吗?

网友A:
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B:
这个问题, 停顿的感觉是因为定时器引起的, 看你定时器的精度.
建议 , 提高定时器精度+定时中断.

网友C:
不建議用帶煞車馬達
要注意馬達和機械慣量的配合選擇適合的馬達縮短加減速時間
自然可以縮短停頓時間.不可能完全沒有停頓時間

网友D:
也和PLC的型号有关系的,如果用时间来控制不是太好,实际上是速度控制模式。见过这样的控制方法,比如,小型马达的定子绕线机,日本日特。用的是安川马达,线圈饶多少匝数可以在程序里轻松指定,汇编语言,电机的最高转速是5000转每分钟。不过,实际用的时候是4000转每分钟,反方向转动前,会有停顿。应该是程序加的延时,因为正转饶89匝数,需要换下一个槽绕线,所以停顿是由于定子支撑轴旋转完成后,再启动。反方向转180,继续绕。你需要的快速停止和反方向启动,间隔时间是多少。实际上是银子给多了。间隔时间会少,便宜的硬件用肉眼都能看到停顿是正常的。还有用时间来控制不是好方法,分辨率高的计时器没几个。

网友E:
可以试试位置控制,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