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求思路

楼主(2018-03-10):
常数转2进制,组合 再转成10进制,求教。
D0
=65432, D1=23456,
这两个数字转成
进制后
,
D0
的
进制数变成前
位
,
D1
的
进制数变成后
位
,
再将这
位
进制换成
进制
,
成为
4,288,175,008
如何实现
?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PLC中(所有电脑都一样)数据都是以2进制存储,65432在D0中以16进制表示就是FF98,23456在D1中存储为5BA0。
32位数据是低16位在前,高16位在后。所以只要把D0与D1数据交换后,以32位数据数据读就行了。
D0=65432=FF98H D1=23456=5BA0H
D1-->D2 D2=5BA0H
D0-->D1 D1=FF98H
D2-->D0 D0=5BA0H
D0,D1构成32位 FF985BA0H=4288175008

网友B:
不可能
資料寄存器(D)
16 位元: -32768~ 32767
32 位元:-2147483648 ~ 2147483647

网友A:
可以定义为无符号的16进制数

光阴2021

网友C:
这是用来做密码的吗?
如果非要用十进制写入数据可以限定在某个范围内。
无风不起浪

网友D:
有对应的指令,进行进制的转换。。。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MOV K65432 D0],,数值超范围,写不进去,,,改成 【MOV HFF98 D0】,程序试过,这样是可以的,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E:
无符号的32位就可以了,三菱不知道怎么设,KEYENCE的我直接试过了,一定可以

网友F:
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