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5的2轴直线插补功能

楼主(2018-03-10):
QD75说明书中Pr20参数设定为0:合成速度,1:基准轴速度。假设轴1为主轴转速赋值1000,轴2为插补轴赋值2000,那么问题来了
1.当我设定为0:合成速度时,轴1轴2的速度分别为多少?(只要告知哪些速度相同与否即可),还是说专门有个地方可以设定合成速度的?找了好久没找到
2.设定值为1时,是不是轴1的转速为1000,轴2根据内部计算得到?

网友A:
合成速度是以两轴运动的合成“轨迹"速度
基准轴速度就是以其中一个速度为准,另外一个与他成关系,但是这种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另一个轴可能会出现超速情况

楼主:
还是合成速度的问题,假设轴1 1000的速度轴1000m,需要1分钟;轴2000的速度要也设定走4000m,那么轴1走完了,轴2还没轴完。这个合成速度是不是定位模块内部计算出来的一个系统数值,不是用户设定的?所以说当设定成0合成速度时用户设定的指令速度是无效的

网友B:
做插补的时候如果你参数指定的是合成速度那么定位数据指定的指令速度就是合成速度,至于每个轴的速度你完全可以不用操心,模块自己计算好的,如果你选择基准速度那么做参补的时候各个轴的速度都可指定,只不过有个速度作为基准,指定另个速度,那么实际运行的速度得通过计算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只要设置基准轴速度就好了,对象轴不用设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