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系统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8.103H-C安装不了

楼主(2018-03-11):
重装前的系统是可以安装并使用软件的,新装同样的系统后就安装不了EnvMEL\SETUP.EXE,双击SETUP没反应,杀毒软件也关了,软件还重新下载过。
下载积分:+1(eweadn1) 你在在安装前把那些没用 ..

楼主:
补充:系统是WIN7 64位的

网友A:
安装32位系统试试

网友B:
系统没有安装.net吧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C:
先安装works2,然后再安装GX就没有问题了。我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D:
跟你情况一样

网友E:
我原来也装不上,要么没反应,要么卡在正在安装共通部件这一步,安装文件夹里tool\下导入DELLIMIT.REG后,注销电脑,正常可以安装环境,如果不行,注册表里mitsubishi相关的删除,melsec文件夹删除,再试,安装共通部件老是卡在这一步不动,今天发现有个酷我音乐的进程,结束以后就动起来了,一直到安装成功!一直以为是360呢,结果不是!

网友F(2018-04-22):
最好使用官方镜像 不要用GHOST

网友G:
我装8.86的

网友H:
同样的问题 前几天困扰了几天 重新下载WIN7系统安装 然后安装三菱各种软件 正常了
永远年轻

网友I:
这个是升级软件,要先装低版本的GX-Developer

网友J(2018-09-19):
谢谢7楼sknusb 老师的方法解决了win10 安装三菱软件。再次感谢!

网友K(2021-10-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