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如何做到同步

楼主(2018-03-12):
如题,两个伺服如何做到同步运行,也就是启动一致、速度一致,PLC三菱的。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同时set两个脉冲输出口

网友B:
直线插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set两个脉冲输出口
别误人子弟

网友C:
选择支持同步的轴控模块
其实最简单的直线,圆弧插补也是同步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同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set两个脉冲输出口
那样肯定不行的,时序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插补
我不是走坐标的,我是两个伺服都在一条直线上,夹取玻璃的,前后要完全同步

网友D:
直线插补或者用一个输出口控制控制俩个电机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你可以用三菱的运动控制模块,这样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FX5U就有一个模块就是运用在此类场合,型号是:FX5-40SSC-S,,可以带4个轴,但是要用三菱专用的伺服才可以。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以用高级的定位模块如果是中大型的PLC,如果你只是想两个伺服同步,也可以,控制一个伺服,用伺服的OA OB 作为另个伺服的脉冲输入,设好电子齿轮比,和编码器的输入脉冲就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速度插补速度指定

网友H:
你可以设定一个轴为主轴,然后这个轴有一个编码器脉冲输出接到另外一个轴的脉冲输入上做从轴,只要主轴运动了,你齿轮比设置正确了,从轴肯定是一样的运动。而且不限定伺服品牌。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下载积分:+1(黄晓liang)

网友I:
听说有的伺服支持“龙门”功能,能达到同步要求,没用过。

网友J:
FP-XH M4L16T

网友K:
伺服有龙门同步功能,可以达到精度要求,PLC只需要发脉冲即可。

网友L:
主电机编码器给从伺服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M:
2种方法
1,成本高的,PLC带插补功能  走 直线插补,问题对于精度相当高的同步,会有一点偏差,主要看PLC的插补数据是不是实时点坐
     标
2,一马达的编码输出做第二个马达的脉冲输入,我现在做的马达的编码输出触发线性激光扫描!
以前2点自己看着处理!

网友N:
一路脉冲控制两台伺服,你懂得

网友O:
安川MP2300相位控制模式,设置合适相位补偿,别说两个轴,十个轴同步都无问题

网友P:
用同步两轴的运动控制单元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插补方式,其实插补不仅仅是走平面曲线或空间曲线,只要是多个轴同步运动,都可以使用插补。使用插补时,将其中一个轴作为主轴,然后使用2轴插补,这样的话,只要你在程序中让2个轴调用同一个目标位置和目标速度,就可以了。
但是,插补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同步运动,而是主从轴的跟随运动,即当定位模块中设定的主轴运动时,从轴会跟随主轴运动,理论上是同步的,但实际运行时,从轴与主轴之间会有一个很小的时间差。
真正的同步运动,需要建立一个虚拟轴,用虚拟轴作为主轴,然后把两个要同步运动的轴设为从轴,再用虚轴带动2个实轴做三轴插补运动,这样,两个实轴就可以同步运动了。不过目前支持虚拟轴功能的PLC很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插补方式,其实插补不仅仅是走平面曲线或空间曲线,只要是多个轴同步运动,都可以使用插补。使用插补时,将其中一个轴作为主轴,然后使用2轴插补,这样的话,只要你在程序中让2个轴调用同一个目标位置和目标速度,就可以了。
但是,插补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同步运动,而是主从轴的跟随运动,即当定位模块中设定的主轴运动时,从轴会跟随主轴运动,理论上是同步的,但实际运行时,从轴与主轴之间会有一个很小的时间差。
真正的同步运动,需要建立一个虚拟轴,用虚拟轴作为主轴,然后把两个要同步运动的轴设为从轴,再用虚轴带动2个实轴做三轴插补运动,这样,两个实轴就可以同步运动了。不过目前支持虚拟轴功能的PLC很少。

没看到上面我已经给出用虚拟轴的了吗,   3000块。

网友R:
现在搞这个很方便,你提出要求,商家就把配置给你选好了

网友S:
两个伺服夹玻璃,一般用同步做就可以,如果玻璃比较容易碎的话,速度要高,还要做力矩平衡
爱家爱china

网友T:
伺服驱动器有同步功能,看手册,台达B2的就有 第2台驱动器接到第1台上就行

网友U:
采用三菱的MR-J4-A系列驱动器搭配三菱的伺服电机,调配一下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PLC部分同时脉冲输出点,以上小弟思维~~再参考看看吧

网友V(2018-04-19):
直线插补或者一个脉冲口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另外一个伺服跟随另一个伺服也行!

网友W:
很多种方法的,最可靠的还是得机械链接,电器总有故障的时候

网友X:
一个脉冲口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我是这样做的,是脉冲+方向模式
诚交工控友

网友Y:
引用 网友T:
伺服驱动器有同步功能,看手册,台达B2的就有 第2台驱动器接到第1台上就行
是不是将第一个伺服A B相接给第二个伺服的脉冲输入端?

网友Z:
同步最直接的就用直线插补,精度高的话就要专用定位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