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plc差别在哪

楼主(2018-03-12):
编程软件不同,编程方法和指令呢?还有组态软件到底是个什么存在,必须会组态编程么?
最靓的仔

网友A:
不好说区别在那里,比如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都是能跑高速路,但是人家的稳啊,组态软件有需要再学不迟,实际在工作上接触不到的东西很少去学,因为上班都累了还要加班,有空的时候只想抽根烟和补补觉,其他的顾不上了
下载积分:+1(504890094)
下载积分:+1(bruce2020) 好贴好贴!

网友B:
性能、功能、特性等的不同。不同厂家的PLC在编程工具、指令上也不尽相同(仿制品或者同一厂家不同型号除外)。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网友C:
软件的使用效率,PLC扫描的运行速度。价格。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网友D:
基本指令大部分相同,
最主要还是稳定性,这是作为工业用途最主要的,
一台机器用10年,8年再正常不过,这就是需要无故障时间特别长。
而民用的,比如一台平板死机,重启就是呢,
而工业机器,死机的话,轻则造成巨大损失,重则人身安全,很多重要机器,双机备份,冗余设计等等。
下载积分:+1(504890094)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网友E:
是的是的!我们原来采购的国产plc只用来搞试验,实际准备用在设备上采购了三菱fx5u。
不同的plc差别在哪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