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与TK6071IP通信

楼主(2018-03-12):
通信不上,线缆自己焊的,没有通信上,在淘宝买了一根,也是通信不上。

网友A:
我的直觉,PLC 485时应该设置站号。

网友B:
选485 2W通讯,试试

网友C:
传送控制步骤改下,本人做过
帮忙写一段,举个例子。

网友D:
PLC端不用设置参数!

网友E:
没有这么麻烦的吧,FX通讯波特率支持自适应,不用设置的;威纶 这边 接口类型 PLC类型 波特率 这三个,你换换试试吧。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F:
为什么要整那么麻烦,直接编程口通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正要用三菱做个东东(从没玩过三菱),结果今天到手一查,很可能是假货(FX3SA),若能正常用也就算了,也打算用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玩不玩得转心里还没底呢~~

网友H:
设置选错了!

网友I:
PLC不需要设定通信参数。

网友J:
刚做过这个,PLC通讯参数根本不用设置,触摸屏不是自己送了线吗,用那根试试

网友K:
PLC端不用设置参数!只要数据线对就行了。哪有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