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设备控制方案成本。

楼主(2018-03-12):
现在设备上有5个伺服电机再加9个步进电机。想问怎么选控制器(三菱PLC)来降低成本?我想的是用Q系列,用两个QD70P8带来14轴或者用5个FX3U PLC(3*5)组个N:N网络。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看控制精度和响应时间影响吧 多个PLC主从通讯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是的,,主要看具体控制要求

网友C:
要结合机构,和项目的工艺精度要求来决定吧!

网友D:
四个欧姆龙CP1H-E的PLC用FINS/TCP通讯,一个PLC才2000不到

网友E:
机器能卖多少钱。决定用什么料。用小型机。报价100w。直接reject。

网友F:
过来看看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