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已经在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
但是双击SET按钮都没有反应  在 COM目录上也是没有反应,什么问题?

QQ:84818626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B:
我也遇见过一直没解决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的没有问题,w7 x64

网友D:
会不会系统问题32和64这样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就可以安装,同一台电脑,嗨

QQ:84818626

网友E(2018-05-21):
要英文版的系统才能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