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我厂里的S7 1200过保了 原来是用v13写的程序 现在我用v14提不出来咋回事?
程序没有密码保护,我在线诊断读到了PLC 然后上载是灰色
以前没接触过博途,求指点
本来我还截了一些图 不过家园里也放不进去 插入图片还蹦出个网址 好晕啊

网友A:
博途向下兼容应该没问题,是不操作不当?

网友B:
引用楼主mahuiyan于2018-03-12 14:51发表的 如何用博途v14提取 原来v13写的程序 :
我厂里的S7 1200过保了 原来是用v13写的程序 现在我用v14提不出来咋回事?
程序没有密码保护,我在线诊断读到了PLC 然后上载是灰色
以前没接触过博途,求指点
本来我还截了一些图 不过家园里也放不进去 插入图片还蹦出个网址 好晕啊

V14向下兼容到V13 SP1,所以你需要使用V13 SP1来读取。

Good Luck~
已经装过v14还能再装v13了吗?

网友C:
这是西门子故意搞的向下不兼容,所以你需要使用V13 SP1来读取。

网友D:
12.13.14.15都装上,这样就可以了。对了还有10.5 和11

网友E:
不兼容主要是在定时方面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13.14.15都装上,这样就可以了。对了还有10.5 和11

装这么多兼容吗?稳定性如何?得占用多少空间?感觉不实际!

楼主:
既然大家说 博途向下不兼容 那么好了。已经装过v14还能再装v13了吗?

网友G:
用虚拟机就是,虚拟机装个V13 sp1吧,
博途就是这样的恶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说 博途向下不兼容 那么好了。已经装过v14还能再装v13了吗?

借楼问一下,大家有V13破解版的安装程序吗?

网友I:
我这里有一个V13版的,解密钥匙在网上可以找的到,

网友J(2019-02-17):
引用 网友D:
12.13.14.15都装上,这样就可以了。对了还有10.5 和11

电脑装炸了!!!!真烦恼!!!!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说 博途向下不兼容 那么好了。已经装过v14还能再装v13了吗?

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2.13.14.15都装上,这样就可以了。对了还有10.5 和11

都说能共存,但我V13,V14装了,V15没有装成功呀。

网友L:
博途就这么恶心,你不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