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设备被按下“急停”后,手动、自动都要立即停止还是只需要自动立即停止,国家安全规范有具体规定吗??

网友A:
急停的话最好是不管设备处于何种状态有什么动作都要停止,全部输出都位零,急停是防止设备伤到人。国家有没有要求这个就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急停开关只要按下,不管手动,自动都停止

楼主:
感谢,感谢,最好有具体规定,厂家要求严!!

网友C:
急停没有具体规定,只要安全耐用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最好有具体规定,厂家要求严!!

去查一下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安全用电规程吧。

网友E:
什么叫急停?

顾名思义就是紧急状态下的停止。也就是不论在什么状态下,只要发现危险,必须停止一切的活动,这些还需要什么文件来规范吗?

这是设计必须遵循的规矩——安全、可靠、符合运行功能(工艺要求)的需要!

网友F:
一般而言:
急停:所有電路跳脫且斷電。
停止:[自動]停止,手動可動。

网友G:
理解的应该是设备全部指示、报警以外的输出都应该停下啦,尤其是电机动作,加热,阀门开关等,都要停下来回复初始(安全)位置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光阴2021

网友H:
急停:出现问题时按下急停后不管是手动自动都立马停止,最好不要有任何动作动作(以免造成二次伤害或者破坏)
急停按下后所有断电或者把所有输出都复位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伤害或者破坏。
无风不起浪

网友I: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要灵活,不能一个模板照搬照抄。比如一个一个机械旋转汽缸,比较大型的,可以转动一个直径半米的转盘。按下急停,记得要断开气。有的机器有软启动电磁阀,急停按下,电磁阀断电关闭,气自然也关了。还要看危险等级。危险系数高的冲压设备,要上安全继电器。启动信号。急停信号独立回路,还需要有冗余。急停只是其中之一的防线,还有其他多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