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柜的24v电源

楼主(2018-03-12):
一条生产线有几个电柜,它里面的24v电源能沟通吗?能的话怎么弄,就直接连连起来吗

网友A:
如果是信号需要连接。可以用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C:
一般共地就可以,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违规。

网友D: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具体以实际电路相关。

网友E:
不能混用,单独部分可以单独电源,多电源可以。但不能混用。

网友F:
用继电器或者光耦隔离

网友E:
信号传递使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隔离,也可使用远程模块。

网友G:
还是各用各的比较安全

网友H:
弟廠內有一個慘痛經驗
一整個工程全部共用電源(為了方便通信~偷懶)
結果某天有個220V電刷斷裂掉下來
剛好搭在共地上面
想想發生啥事?
真的是換模組換到叫不敢
還是各用各的安全些~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I:
在各个电源容量足够的情况下共地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把电源串起来用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J:
共地可把信號共享,但
不可正負兩端都並聯!!!
雖然都是24VDC拿電表量就能直接看到有電位差
兩端都並聯使用會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