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呢  最近准备学一下台达AH系列的PLC 好像是ISP软件编程的 有用过的一起来讨论一下吗?

网友A:
台达WPS编程感觉是仿三菱的  熟悉三菱的 就很容易上手。
ISP就是一个反人类的程式,各种操蛋。
当然如果是新手  不会有其他先入为主的概念。 应该还好吧。

网友B:
ISP走的西门子的路线,但比MICRO WIN好用。ISP习惯了还是比较好用的,只是最开始编写梯形图由于指令位置不能自己随意安放,没掌握规律时很“反人类”,当你掌握后,就会发现很好用,直接键盘敲指令,速度很快的,总的来说WPL没有ISP好用。现在的ISP版本已经好用了,刚开始出来漏洞一大堆的时候才真的“反人类”。

网友C:
ISP毛病一堆!比MICROWIN差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SP走的西门子的路线,但比MICRO WIN好用。ISP习惯了还是比较好用的,只是最开始编写梯形图由于指令位置不能自己随意安放,没掌握规律时很“反人类”,当你掌握后,就会发现很好用,直接键盘敲指令,速度很快的,总的来说WPL没有ISP好用。现在的ISP版本已经好用了,刚开始出来漏洞一大堆的时候才真的“反人类”。

你好  ,我想问最新版的isp 软件, 指令查找功能改了吗。类似三菱那种我选中某个指令后, 就可以一直按回车键查找下去(只至完成一个循环),查找框也固定在一个地方。
而不是像isp那样,第一个次按回车可以,之后就不可以了,而且查找框也一会在左一会在右,一会在上一会在下,到处乱跳。看着就烦。还是我不会用,有更好的设置方法,求赐教。我使用的是17年最新版isp。

网友B:
按回车查找后,再按F3,就是你想要得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SP毛病一堆!比MICROWIN差远了!

现在版本的ISP好多了吧,早期版本确实折腾。

网友D:
isp不好用,  太难用了,  给你个例程.
附件: Untitled0.rar (7 K) 下载次数: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