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台PLC怎么把数值传到另外一台PLC

楼主(2018-03-12):
D值之间怎么互相传送

网友A:
走通信。N:N,或者1:1
通信字软件d,就可以在另外一台PLC里读出来了。也可以把它传送到其他的D里存储。

网友B:
各式通信都可以傳遞
只是模組有的貴有的便宜
看在乎傳輸速度/數據多寡還是價錢而已

网友C:
同型号NN网比较方便

网友D:
通信可以,CC LINK 以太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可以通过屏传送

网友F:
还能这样玩~~~~

网友G:
通信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见识过 CC LINK可以

网友I:
你到本站里去下载PLC通信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两台或多台PLC通信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