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我用三菱的PLC只会plc编程不会C++之类的电脑编程
是不是一定要用组态软件,
用组态软件的话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1台电脑能接几台PLC

网友A:
引用楼主im423300于2018-03-12 19:53发表的 PLC上传D里面的数值到电脑并自动建立Excel :
我用三菱的PLC只会plc编程不会C++之类的电脑编程
是不是一定要用组态软件,
用组态软件的话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1台电脑能接几台PLC

三菱的MXSheet软件.

网友B:
FX5U的话也可以用FTP功能生成CSV文件

网友C:
这个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