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2):
试着写了一个宏,完全不行。
我想把一个字的值赋给一个位元件的数组,还要把一个字的某个位的状态读出赋给一个PLC内的位元件要怎么写呢。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b
bool wei[16]
short zhi
GetData(zhi, "Local HMI", LW, 0, 1)
for b=0 to 16
GETBIT(zhi, wei[b], b)
next b
for a=0 to 16
SetData(wei[a], "Local HMI", LB, a, 1)
next a
end macro_command
上面尝试把LW0的16位分别赋给wei[16]这个数组,再把这个数组的值赋给LB0开始的16个位元件,但运行看不到效果。

网友A:
一个16位字符是16个bit,你这个循环0-16有17个bit了,你改了之后再模拟试试
静水深流

楼主:
好的,因为对威伦的宏不是很熟,您帮忙看下对屏内部元件的写入和读取是这样写的吗

网友A:
对的 我模拟过没问题,但是建议用unsigned 无符号的 这样你给lw赋值的时候比较容易操作 有符号的有负数
静水深流

楼主:
感谢,我按您说的修改后也模拟成功了。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