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关于地址

楼主(2018-03-13):
请问plc里面的地址,看系统手册不是很明白,有字节,字,双字,还有指针,转移,变量,比较糊涂,不知道跟编程怎么用。。。
最靓的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
在学习西门子plc,看的手册是s7-200 smart
最靓的仔

网友B:
你可以先看下计算机原理,先弄明白数据存储,然后就明白PLC的数据了,再看PLC的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