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上位机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楼主(2018-03-13):
请教大神!学上位机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有什么比较好的书籍或者视频之类的?

网友A: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pport/Download/Index.aspx

楼主:
维纶不是触摸屏的吗?应该是下位机吧?

网友B:
人机界面

网友C:
大部分上位机基本功能,和人机界面差不多。

网友B:
从C语言开始吧

网友D:
我觉得从控件、按钮、变量等基本属性开始好一些
找一个小一点的程序做成一个画面然后仿真一下
啧啧,倍有成就感
然后再去考虑脚本、宏指令之类
下载积分:+1(ddybfl) 感谢分享!

楼主:
明白了,还是要先把人机界面玩通了再说

楼主:
C语音不是单片机么?那又是一个领域了吧!

网友D:
这是组态王里的脚本,IF ELSE 语句
跟C语言中的用法一样

楼主:
我还没用过组态王
,一般都是用的人机界面!学C语音难吗?还没长丝过呢

网友D:
C语言我也没有正式的学过,只是了解过几个常用的语句
至于组态王,个人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坛子里下载一个破解版的,然后编一个小画面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