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请教一下
触摸屏输入一个计时器的计时时间(32位浮点数),PLC要怎样处理这个数,然后给计时器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GX WORKS2里的FB块里的计时器时基是怎样确定的?

网友A:
引用楼主维他命c于2018-03-13 14:35发表的 关于计时器的疑问 :
请教一下
触摸屏输入一个计时器的计时时间(32位浮点数),PLC要怎样处理这个数,然后给计时器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GX WORKS2里的FB块里的计时器时基是怎样确定的?

触摸屏使用浮点数给定时器赋值那不是自己没事找事么。

标准的做法是使用无符号整数,然后可以直接复制给定时器使用,一般定时器使用的时基有100MS,10MS,那么触摸屏上设定小数位数就可以了,要浮点数干什么呢?

难不成3.000000001秒定时?真当PLC的定时器是原子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使用浮点数给定时器赋值那不是自己没事找事么。

试了试你说的,没成功,因为我想在触摸屏输入一个比如2.5分钟,然后在PLC里赋值给计时器,如果触摸屏上使用无符号整数则没法输入2.5分钟,而用实数则可以。
或许按你说的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试你说的,没成功,因为我想在触摸屏输入一个比如2.5分钟,然后在PLC里赋值给计时器,如果触摸屏上使用无符号整数则没法输入2.5分钟,而用实数则可以。
或许按你说的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吧

能不能分钟换算成秒,直接赋值给计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试你说的,没成功,因为我想在触摸屏输入一个比如2.5分钟,然后在PLC里赋值给计时器,如果触摸屏上使用无符号整数则没法输入2.5分钟,而用实数则可以。
或许按你说的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吧

浮点数占用两个D,DEMUL要占4个,你的D404和D402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试你说的,没成功,因为我想在触摸屏输入一个比如2.5分钟,然后在PLC里赋值给计时器,如果触摸屏上使用无符号整数则没法输入2.5分钟,而用实数则可以。
或许按你说的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吧

輸入單位改秒

2.5分=15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点数占用两个D,DEMUL要占4个,你的D404和D402是不是有问题???

DEMUL结果只占用2个数据寄存器
DMUL结果是占用4个数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單位改秒

2.5分=150秒

感谢回复,要求以分钟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钟换算成秒,直接赋值给计时器?

换算是在PLC里换算的,触摸屏输入小数2.5分钟,地址类型只能是实数即浮点数,地址是整型数无法输入2.5分钟,输入2.5,触摸屏显示2,PLC监控出来的也是2,不是2.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要求以分钟为单位

人機輸入設定小數點1位
2.5 = 25

网友E:
哎哟  一个时间搞得这么复杂   屏幕赋值浮点数   程序以浮点数处理  分钟乘以60   小时乘以3600    再赋值给计时器    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哟  一个时间搞得这么复杂   屏幕赋值浮点数   程序以浮点数处理  分钟乘以60   小时乘以3600    再赋值给计时器    有问题 ?

这种方式我试了试,最多计时54分钟左右,超过54分钟就不行了。触摸屏可设置时间范围是0.1分钟----199.9分钟,该怎样做?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機輸入設定小數點1位
2.5 = 25

2.5分钟是150秒,按照你的方法得到是125秒,误差25秒,有点大吧?

网友F:
大部分触摸屏都有数值换算,扩大60倍,再写入PLC就可以。

干嘛死要用浮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我试了试,最多计时54分钟左右,超过54分钟就不行了。触摸屏可设置时间范围是0.1分钟----199.9分钟,该怎样做?求教

计时器不能采用多级吗?
比如时钟一样,
定时器T1,到60秒,
计数器C1,加1,清零定时器T1,C1到60,
计数器C2,加1,清零C1,

触摸屏设置成定时几小时几分钟,非得让设置触摸屏的人换算一下,
人机界面尽量设计交互性好一点。

网友G:
什么触摸屏,小数点都不能输入?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H:
触摸屏数据设置整数,可以设定小数位数,实际传给PLC的是去掉小数点的数(尾数0不能省略),换算成计时器的数值可以自己编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触摸屏都有数值换算,扩大60倍,再写入PLC就可以。

干嘛死要用浮点了。

扩大60倍如果时间设置超过54分钟就不行了,超出计时器所用的数据寄存器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时器不能采用多级吗?
比如时钟一样,
定时器T1,到60秒,

工艺要求就是能输入几点几分钟,有啥办法呢?输入秒是可但时间一长是不是得换算再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数据设置整数,可以设定小数位数,实际传给PLC的是去掉小数点的数(尾数0不能省略),换算成计时器的数值可以自己编程实现

没明白啥意思。实际传给PLC小数部分舍掉?那假如输入120.8分钟,后面的0.8分钟舍去吗?那时间误差48秒将近1分钟啊,这误差有点大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扩大60倍如果时间设置超过54分钟就不行了,超出计时器所用的数据寄存器的范围了

54分钟以0.1S计时器来算数值也就32400,应该不超范围吧?而且可以不用计时器,比如用0.1s脉冲加一,然后跟设定数值对比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明白啥意思。实际传给PLC小数部分舍掉?那假如输入120.8分钟,后面的0.8分钟舍去吗?那时间误差48秒将近1分钟啊,这误差有点大吧?

大哥,看16楼图,这样设的话可以输入两位小数,比如12.34,实际上到PLC的值是1234;就算输入12,实际到PLC的值也是1200

网友D:
1.程式漏一段。
2.人機設定如圖2
3.人機輸入25。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看16楼图,这样设的话可以输入两位小数,比如12.34,实际上到PLC的值是1234;就算输入12,实际到PLC的值也是1200

显示格式如何选?只有选实数才能显示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其他都显示不出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方法不能输入超过54分钟,超过54分钟,计时器时长地址就会超出范围,PLC监控不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程式漏一段。
2.人機設定如圖2
3.人機輸入25。

人机上输入的数值是要有单位的啊,输入25就代表25分钟,不是2.5分钟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人机上输入的数值是要有单位的啊,输入25就代表25分钟,不是2.5分钟啊

17楼都给你写出来了,还在那纠结。一群人也太菜了,虽然我也很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试你说的,没成功,因为我想在触摸屏输入一个比如2.5分钟,然后在PLC里赋值给计时器,如果触摸屏上使用无符号整数则没法输入2.5分钟,而用实数则可以。
或许按你说的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吧

如果你使用的是富士的触摸屏,那么:

然后通过演算,让你输入的值进行转换为以100MS为时基的定时器次数,例如输入1.0,实际输入值为10,乘以60,就得到了600个100MS的定时时间,也就是1分钟的定时。

这样,不需要在PLC中进行编程计算,如果使用10MS的定时器,那么只要乘以600就可以了,唯一考虑的是限制用户输入来控制以防止数据溢出,当然,你如果使用DINT或者UDINT类型,配合使用IEC定时器,你可以获得49天的定时时间。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I:

17楼都给你写出来了,还在那纠结。一群人也太菜了,虽然我也很菜。。。

那个程序最多只能计时54分钟,超过54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F:
假如一定要用分钟,同样可以采用多级。

触摸数屏值199.9扩大60倍,
PLC值为11994 为总计时秒数
秒数  除3600,得到小时,
得到余数再除以60得到分钟,
乘下余数为秒。

然后用得到数值和各级计时器比较。

网友I:
条件还挺多,继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条件还挺多,继续吧。

[attachment=220177]

[attachment=220178]

这个方案可行,感谢!!只是第二张图没看懂是啥意思
再次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行,感谢!!只是第二张图没看懂是啥意思
再次感谢!

第二张图是实际的运行时间啊。

网友J:
屏上设置为分钟、秒不就行了吗,干嘛搞这么麻烦

网友K:
用特殊继电器配合计数器.
PLC对人机输入值之进行浮点演算到秒后化成整数.作为目标值.
PLC对特殊继电器1秒周期进行计数.
达到目标值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这样,理论上误差在2秒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