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3):
最近想学一下西门子的屏,找了一个旧屏,上电后几个选项出现时按下面的【Control Panel】选项没反应,且马上进入到程序画面,会不会是启动延时时间设为0了?这种情况怎么进入控制面板查看、修改以太网参数设置?还有一个问题: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3中没有上传的选项,是不是西门子的屏不支持上传?以上,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有的,开机默认画面是必需过的,就像电视广告,你再多按几次

不支持,支持上传的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下载时勾选回传
2.下载时,屏配置了MMC卡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开机默认画面是必需过的,就像电视广告,你再多按几次

不支持,支持上传的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下载时勾选回传
2.下载时,屏配置了MMC卡

谢谢指教!1、开机画面的选项画面出现时间很短,不管按哪个选项都直接进入程序画面,多次断电、上电都无法进入;2、是否未配置MMC卡的屏(SMART 700)都不能上传 ?不管是否下载时勾选了回传;3、不能上传的屏可以直接很项目下载覆盖吗?   以上,还望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想过把那个画面换掉,省略掉,客服说,这个开机模式,跳不过
2.是的
3.不能上传的,可以直接下载覆盖,但前提你的smart是网线下载,PPI下载是开机要按transfor的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v3的不支持,smart700 ie 的可以

网友C(2018-04-13):
西门子的产品看说明书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