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新人求教

楼主(2018-03-13):
两台 SMART间通讯直接一根网线连接,现需要同时监控。在不使用交换机的前提下,用自由端口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但不建議。
主要是兩台對接用:
A端 白橙 - 橙 - 白綠 - 藍 - 白藍 - 綠 - 白棕 - 棕
B端 白綠 - 綠 - 白橙 - 藍 - 白藍 - 橙 - 白棕 - 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