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je-a伺服,有脉冲电机不转

楼主(2018-03-13):
我现在有个1PG带JE-A的伺服。程序监控1PG有脉冲,1PG上的FP和RP灯有亮。电机就是不转。自己有测量FP和RP两端电压,在有脉冲和无脉冲时电压有明显变化(判断是否有脉冲,不知方法可对)
然后驱动接线时按照手册接
46,42 DOCOM EM2接0V COM0也接0V
12,20 OPC,DICOM接24V VIN接24V
10,PP 接FP 35,NP接RP
伺服参数设置的是 位置控制 脉冲形式是 负逻辑,脉冲+方向
按照这接就是不动,麻烦各位大神啦
伺服有试运行过,电机试运行正常运转

网友A:
程序和电路图分享一下。来看看如何接线等。

楼主:
程序用的是手册上的样例程序,只是做快进快退的测试,接线时对照英文版1PG手册的J4接线。只接FP RP VIN COM0。像DOG和STOP等都没用
光阴2021

网友B:
JE-A的伺服 接线要注意限位
无风不起浪

楼主:
谢谢,确实是限位问题
光阴2021

网友B:
看看这个接连没
无风不起浪
光阴2021

网友B:
刚才在看资料没注意到你已经回来,直接截图发过来了
无风不起浪

网友C:
PD01设 0C04就好,还有驱动器的监视模式可以调到P模式(接受到的脉冲数),这样就知道伺服有没有接受到脉冲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的,我改的0c04,之前我是在伺服设置软件里设置了限位无效,我以为正负极限被屏蔽了,看来软件设置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