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2021

楼主(2018-03-13):
        一般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在3000转每分钟,最高转速6000转。
        如果设备为了提高效率用位置模式下转速达到4500或者5000转一般会有哪些不好的现象出现?
无风不起浪

网友A:
引用楼主guo529356503于2018-03-13 18:39发表的 如果伺服电机超过额定转速一般会有什么现象? :
        一般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在3000转每分钟,最高转速6000转。
        如果设备为了提高效率用位置模式下转速达到4500或者5000转一般会有哪些不好的现象出现?

只要思考扭矩下降会对你的设备有啥影响就可以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504890094) 热心助人!

网友B:
    普通选的马达,速度都是3000转/每分钟。有的也有5000转/每分钟的。实际都是用3000转/每分钟的多。要求你的robot性能要好。运行的时候不报警。定位又准,做出来的产品又是ok.还是有难度的。况且寿命也受影响的。最高转速也就是偶尔玩玩。
    光阴2021

楼主:
    4500转速出现了短距离定位不准确的现象,还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额定转速超过3000转的原因.。
    转速调回3000转定位又准确了,想换螺距大一些的丝杆不超3000转,又能达到效率。
    还有一个疑问是:4500转时运动控制卡发送的脉冲和反馈回来的实际脉冲不一样,但是伺服没报警。
    无风不起浪

网友C:
    以前设备用的是松下A4/A5拖动丝杆定位,做提速实验发现3000转/分钟可以长期稳定运行,走位几乎没有偏差;4000转/分钟运行3-4天就出现了位置偏差;4500转/分钟的时候如果加速时间不相应加长,伺服放大器偶尔出现报警,运行一天位置就出现了偏差;后来还是通过机械方面提速了。
    光阴2021

楼主:
    看来只能改变机械实现提速
    无风不起浪

网友D:
    买额定转数5000的就可以嘛。用低档马达玩高转数像超频,小心烧CPU。就算不报警也有隐患。信赖性试验没做。不能急着邀功。短时间效率上来了,奖状还没下来。生产线停了,引火烧身划不来呀。这种事情,见过一些急功近利想在加薪前表现的人,翻船了。搞了哪里就是哪里的问题,不能强求,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E:
    超过额定扭矩下降,其他好像没啥,不过会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F:
    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往死里,貌似还可以,没怎么坏

网友G:
    你们牛,我都是在额定里,不敢试怕电机和驱动器承受不住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有这速度快的,机构都异常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