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4):
485通讯,用INPUT和OUTPUT指令,串行通讯模块还要不要设置?

网友A:
当然要设置啦 指定你所需要发送的字元件

附件是当初自己研究C24和台达伺服通讯用的程序 RTU模式 PS 感谢当初朋友的指点
附件: Q02UCPU串口通讯.zip (180 K) 下载次数:221
  • 下载积分:+1(1151847703) 好人啦

楼主:
    走过路过,进来看看

网友B:
    用works2软件的话,用程序写通讯了,模块是不用设置的,设置模块了,不用单独写程序,直接调用即可!
    没听懂,打比方说
    D0:外部设备站号
    D1:外部设备读取寄存器地址
    D3:读取数据存放的地址
    D4:读取数据的长度,
    比方我随意赋个值给D0~d4,那外部设备是怎么知道,如何对应起来

    我现在弄过的是程序也写,然后模块也设置,我疑问点就是我程序写了,模块不设置,外部设备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有木有大神知道的,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