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PCON-CA-42PI-PLN-5-0定位控制

楼主(2018-03-14):
求教各位前辈,PCON-CA-42PI-PLN-5-0与FX3U PLC进行脉冲模式的定位控制,PCON-CA-42PI-PLN-5-0的z向清零信号是接哪跟线?
手册截图
我只有一本初次操作指南,还请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见过CB系列的。脉冲控制就选控制模式。你研究一下4B HEND端子是不是。这个说是原点到位信号。仅供参考。
真诚感谢!

网友B:
DCLR端子
DCLR是清驱动器偏差计数器的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