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200与网络通信控制

楼主(2018-03-14):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要求如图,其中第五项有能搞定的请联系本人150 1709 3906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方法。我们之前是这样做的。PLC和工控机连接上,可以是多种方法,上位机采用组态软件,我们之前利用的是FAMEVIEW。然后利用组态软件的WEB发布功能。然后在搭建一个内网,手机能通过WLAN或者GPRS数据连接能连接到这个内网。手机安装FAMEVIEW提供的app.
短信报警功能,我们之前是用的fameview支持的一个短信模块。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正解,一般都是用组态软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