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S-B伺服的启动信号是那个脚位?

楼主(2018-03-14):
三菱MR-J2S-10B-PS的启动信号是那个接口那个脚位啊????
我这好几台这种伺服,伺服上没有报警,系统报警:伺服ON不起来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三菱伺服型号后面带J2S-XB的是总线控制的吧,哪有引脚呢

楼主:
那请问这个伺服不报警,给他信号不动作该怎么去查问题啊?该查哪个接口呢,比如CN1A,CN1B,CN2,CN3

网友B:
J2S-B总线型的伺服启动要查定位模块的

网友C:
总线的可以监控状态
查起来方便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E:
如果你的伺服之前一直运转正常突然不工作无报警。可能程序有哪里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