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DM77MS2同步运行控制

楼主(2018-03-14):
主轴我选择的控制方式:正转速度1.。启动同步时,监测轴状态显示,主轴在运转,从轴也在同步控制中,但是从轴并没有运转。。。。。

网友A:
建议看一下QD77模块手册同步控制章!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已解决

网友B:
有没有使能离合器,如果选择了离合器,还要使能离合器。

网友C(2018-06-08):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如何解决的?
定位运行都能同步,但是在速度模式下从轴不转
插补去做了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我后面用插补去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如何解决的?
定位运行都能同步,但是在速度模式下从轴不转
我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刚学习同步控制,求样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