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輸出高低位元互換 求解

楼主(2018-03-14):
各位控友大家好呀~
想请教一下 FX3U 的编程问题
MOV K3 K2Y0 =>
PLC的显示是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1 1 0 0 0 0 0 0
但有没有甚么指令
可以让高低位元互换?
就是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0 0 0 0 0 0 1 1
小弟先谢谢各位控友的回答了~

网友A:
mov k192 k2y0 不就行呢。
好像是SWAP是高低字节交换。

网友B:
應該不是高低位元互換
而是
Y0 <--->Y7
Y1<---->Y6
...
互換

网友C:
可以对高两位和低两位取反,或者进行逻辑运算

网友D:
你的元算方向应该是单方向的吧?如果是单方向的还是有办法搞的

网友E:
不一定非要用现成指令,自己做个FOR循环就搞定了

网友F:
字节可以互换,这个没办法互换,你K192 K2Y0 不就行了?干嘛要纠结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我也觉得我想得太複杂了
只是因为我想写一个程序
X0 为ON时
四个开关输入(X1 X2 X3 X4) 转格雷码 四位元的灯号输出(Y0 Y1 Y2 Y3)
X0 为OFF时
四个开关输入(X1 X2 X3 X4) 反转格雷码 四位元的灯号输出(Y0 Y1 Y2 Y3)
题意要求 Y0需为MSB
所以才问又有没有指令可对应 谢谢大家的回应 感谢~

网友G:
XCH记得有这样的指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试试看 ROR ROC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