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U

楼主(2018-03-14):
新买了一台FX3U,作备件,暂时用不上,请问空放着,不通电,那它上面的电池需不需要取下来

网友A:
需要拆除连线。

网友B:
作为备件,里面有程序的话,拔掉会掉程序的

网友A:
新的PLC买过来电池都是不接线的,会有损耗,程序也不是靠电池保持的

网友C:
应该是要拆下来的,PLC出厂的时候应该电源线已经接好了,你不用它也会消耗电,断电保持的寄存器其实就是靠PLC自己的电池来存储数据的,短时间不用的话就没必要拆了。

网友D:
里面没有程序的话,拆下来也没啥

网友E:
要是没有程序那就无所谓了,有程序的话就不要断电,还应该事先备份一份,防止放置时间过长电池电量耗尽电量丢失。

网友F:
有程序的话 拔掉没事的 拔掉电池会掉里面的掉电寄存器 还要一些断电保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