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维纶MT8071iE连接两个FX5U,有一个通讯不上

楼主(2018-03-14):
维纶MT8071iE连接两个FX5U,其中有一个通讯不上,怎么回事?通讯口是好的,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设置相邻IP地址

楼主:
设置相邻IP地址也不行,1号IP地址能通讯,2号IP地址不能通讯

楼主:
192.168.3.251能通讯得上,192.168.3.252不能通讯上

网友B:
问问维纶的客服

网友C:
两个PLC的网线对换一上试试。

网友D:
两个PLC站号都设置成255
无风不起浪

网友D:
IP没问题的话端口号一样 站号255应该可以
无风不起浪

网友E:
站号不能一样,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F:
怎样搞定的?还是要自己分享出来啊,这样大家一看就明白,建议看到这条信息的所有兄弟,以后像这样的问题,自己解决了,还是要把答案发出来!
维纶MT8071iE连接两个FX5U,有一个通讯不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