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用USB-SC09-FX线缆不能连接电脑下载程序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3-15):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A:
你连接的选项选择了没有?

网友B:
都是用USB转串口的

网友C:
还有就是有驱动程序吗?

网友D:
电脑端口,和通讯设置

网友E:
你要看你电脑装驱动没有,没有的话留个邮箱,我可以给你发一个
FX3U用USB-SC09-FX线缆不能连接电脑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