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EPLAN  ELECTRIC P8 2.7安装好后其他功能正常就是不能打开数据库,在对应文件夹里也能找到相应的文件,这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把文件复制到上面提示的路径
或者工具--部件---管理--附加--设置,设置自己的部件库。
如果还有其他提示,就需要像图2一样,将这些文件定位到你找到文件路径。
  • 下载积分:+2(杯雪盏月)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文件复制到上面提示的路径
    或者工具--部件---管理--附加--设置,设置自己的部件库。
    如果还有其他提示,就需要像图2一样,将这些文件定位到你找到文件路径。

    原文件的路径是对的就是打不开,如何设置自己的部件库呢?

网友B:
    应该是OFFICE ACCESS组件的问题吧!这种问题我想是ADO.NET ACCESS组件没有注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OFFICE ACCESS组件的问题吧!这种问题我想是ADO.NET ACCESS组件没有注册的问题!

    麻烦问下那个应该怎么注册呢?

楼主:
    我的是OFFICE2013,应该如何注册相关组件呢?

网友C: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但是我重新装一遍OFFICE2016问题就解决了!
  • 下载积分:+5(静芳) 大哥2016哪里下?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但是我重新装一遍OFFICE2016问题就解决了!

      我的office 2013重装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2016版下载个吧!

楼主:
       以上方法都不行啊~~~~

楼主:
    office 从10都换成20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