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X WORKS2里面设置连接目标参数时,下图所示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3-15):
百度翻译是通过透明模式,不明白什么意思,有大佬科普一下么?

网友A:
如果网络中没有服务器,则使用透明模式,并且在当前交换机配置中不需要用户级验证。

网友B:
学习啦
请问GX WORKS2里面设置连接目标参数时,下图所示的英文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