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检测直径2mm,5mm长金属铁滚针管道快速通过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8-03-15):
求助能检测直径2mm,5mm长金属铁滚针管道快速通过传感器型号

网友A:
想要可靠稳定,推荐基恩士,咨询4009-983-970

网友B:
你指的是那种圆形传感器,滚针从中间穿过去的那种么?
如果是的话可以在某宝搜一搜应该有,我见过型号不太清楚了

网友C:
基恩士激光测距仪,除了价格,什么都好。
松下也有同样的产品。

网友D:
金属掉落检车传感器

网友E:
不知道你要检测什么东西 要求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