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42步进电机1.3A、1.8度、16细分;三菱FX1S用[PLSY K10000 K0 Y000]给驱动指令,电机正常运转,但将频率上调到32000即[PLSY K32000 K0 Y000]指令后,电机没有反应了,求教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感觉象是堵转了,但就算是频率到32000HZ,换算成转速也没有多快啊!应该不是电机跟不上吧。

网友A:
步进电机到达最大转速限制,看你那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可以更改最大速度的设置吗
光阴2021

网友B:
如果有负载,先把负载去掉空转试试
空载。
无风不起浪

网友C:
1、看下你电机驱动上面的每圈脉冲数是否过小

2、当频率较高尽量使用加减速指令PLSR ,PLSY这个指令除了可以无限发脉冲真的实用性很低
真诚感谢!
用过PLSR指令了,上高频率只能开始动一下,后面就堵转了,加减时间给的K500,难道还是时间太短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DPLSY  看看
真诚感谢!
用过,直接不转了!因为16位里面的32000都带不起来,用32位的就更转不动了。

网友E:
加速时间太短,驱动器反应不过。达到了步进的最高转速。只能调驱动器的滤波时间加长

网友F:
32000对应600圈/min,你得去官网查下电机的转矩曲线特性对应600转速的时候是多少转矩,不进不同伺服,转矩掉的很快,转矩不够时就会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
真诚感谢!
频率只能上到10000左右,把细分从16调到8后,转速提高1倍,大约360转/MIN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1、先查一下电机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换算一下看有没有超过最高转速

2、看驱动器输入电压  只要在驱动器输入电压的范围内可以适当提升电压  同时调整驱动器的电流   这样力矩就会增大   但是升

   高电流电机也会发热厉害   需要检测电机发热情况   一般不要超过80度

3、关于加减速时间的话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吧   负载大可以适当长点  负载轻可以短点   具体细节操作说明特殊寄存器上有
真诚感谢!
请教一下,PLSR指令时,加减速时发出的脉冲数包含在总脉冲数里面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先查一下电机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换算一下看有没有超过最高转速

2、看驱动器输入电压  只要在驱动器输入电压的范围内可以适当提升电压  同时调整驱动器的电流   这样力矩就会增大   但是升

   高电流电机也会发热厉害   需要检测电机发热情况   一般不要超过80度

是的   包含在内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输入频率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