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FX5U如何通过485与多个变频器进行通讯?

楼主(2018-03-16):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使用多个“SET SM8561”,只有最后一个“SET SM8561”能起到作用,我现在能想到的办法是使用“SM410”这个0.1秒定时器,分在多个扫描周期内使用。请大神指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需要对多个变频器发送频率、读取电流、控制启动、控制停止等4种操作,如果有12台变频器,就需要分在48个扫描周期内去写。

网友A:
这个不能同时通信 就算用以太网也是单独通信的 每次只能读取一个节点的数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用轮询,程序的时序来控制
下载积分:+2(mall9002) 正解!

网友C:
我试过的直接用写 可以实现的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C:
ADPRW H5 H3 H8040 H2 R10 M65 这样的我做了7个站点都可以的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D(2018-07-21):
请问FX5U与变频器485通讯怎么接线

网友E:
能不能上传下程序?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