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程序如何复制

楼主(2018-03-16):
有一台橡胶轮胎生产线 上位机是 嵌入式工控机 使用VB6 组态,下位机 三菱 FX3U 128 MR 请教:如何将上位机中VB6组态的程序复制到电脑然后打开。或者在上位机查看 FX3U 中的存储器地址
永远年轻

网友A:
电脑配置一样,把硬盘对拷过来
全部复制还是打不开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谢谢 复制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B:
直接硬盘复制就行了。只要硬件相同,完全可以使用的。
这个办法用过全部复制 也打不开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谢谢 全部复 ..

网友C:
用ghost全制复制。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D:
一看就是想盗版,这种一般有加密狗的。

网友E:
VB6项目是单独的程序,至于动态链接库要什么补什么!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F:
硬盘有盘符限制,即使复制也不能用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G:
软件都是有注册码和机器码不是随便硬盘对考就能用的,绑定硬盘。有安装软件是可以破解的。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H:
能上传上位机、设备画面吗?后分析破解软件注册码。

网友I:
这个要找找有没有安装文件,储存地址,,可以把收发短接看看发的哪些地址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J:
有种上位机加密码是读了CPU的序列的,一校验不一致的话你是打不开程序是,除非你有原码。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G:
软件是可以查出绑定那些硬件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VB6项目是单独的程序,至于动态链接库要什么补什么!
这个说的对,如果你有VB6源代码程序就更好办了
不过如果要监控PLC软元件的话要通讯,VB6-PLC就串口通信了
无风不起浪

网友L:
一般的情况,会有备份程序文件包在工控机里面。

网友M(2018-07-16):
ghost整个硬盘,包括所有分区。这样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绑定了电脑硬件了。
工控机程序如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