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8-03-16):
电气配线时,常用到滤波器吗?一般装在伺服、开关电源的进线端吗?

网友A:
滤波器装在总断路器下端

网友B:
如果是电网波动大 或者电源里面的干扰会影响到设备里面的某些器件的工作 就要加滤波器 加在总断路器下面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C:
拥有伺服和变频器的场合有用 。

网友D:
在一些检测设备前必须加。我就被坑过。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