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的区别

楼主(2018-03-16):
有符号BIN16 与无符号BIN16有什么区别?
有符号BIN32 与无符号BIN32有什么区别?
求指教!!!

网友A:
就是有符号和没有符号的区别,有符号数最高位代表符号位;无符号整个寄存器都是数据位。

网友B:
有符号BIN16的值是-32768到+32767,无符号BIN16的值是0到65535.32位你自己对应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