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大家来看看,谁家有用这种老古董机器??

楼主(2018-03-17):
公司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很老的了。昨天机器里的一个台达变频器坏了,不显示了。我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但是又不知道他原来变频器的参数,所以机器没法运行,谁家有用这种机器的,麻烦帮我提供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参数,谢谢了。

网友A:
自己解决吧,我没有办法,没用过只会三菱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这台1S变频器,你把旧的控制板装到新的变频器上就可以,一般变频器控制板不会坏
下载积分:+1(皮蛋拌豆腐)
下载积分:+1(焦刘吉) 这也是个办法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晓得工艺的直接重新搞!这个找原装的成本太高,不便于维护

网友D:
先了解动作,然后根据线路基本可以判断改哪些参数!

网友E:
启停命令、运行频率、控制方式,可以慢慢试的。官网应该有这种说明书。

网友F:
方便的解决办法是:你已经买了同型号的PLC把旧机上的CPU控制板换到新板上即可;最好是修好原变频器
下载积分:+2(皮蛋拌豆腐)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