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感应开关怎么用的啊

楼主(2018-03-17):
头一回用到SICK的色标感应开关,KT5W-2N1116型号。有没有用过的,色标距离是指的那段距离

网友A:
你是用在哪儿的,一般是调整到光圈和目标差不多大的。距离的话1CM到2CM吧。我用的印刷行业,不知道你是不是。

楼主(2018-05-31):
上面有TEACH 档位 不知道怎么操作设置 您有文档可以共享一下么 谢谢

网友B:
这玩意调乱了费劲的,不过一般不会乱,mode键按一下切换一下模式,从左到右的mode on off三个键依次按一下就设置好灵敏度了

网友C:
检测不同的颜色,调受光值

网友D:
一般都是有个一键设定的 我这边是基恩士的

网友E:
用过sick的传感器很赞,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B:
刚才才发现自己把sick光电和松下光电的设置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