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与变频器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8-03-17):
变频器以1M/S的速度运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立刻减速到0吗?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第一刹车,第二制动电阻。

楼主:
能详细点吗,现在已经有刹车电阻了,加速时间为2S,减速时间为0.5S,是这个意思吗?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B:
电机带刹车,

网友C:
刹车电机和减速时间配合,在加一个交流接触器OK

网友D:
用带刹车电动机,然后利用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同时控制刹车可以做到瞬间停止。

网友E:
调节减速时间就可以了 。

网友F:
减速时间设置成0.1 S

网友G:
刹车电阻,减速时间设置成0.1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