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net 通过 mx compent如何读取数据?

楼主(2018-03-18):
有请会的教一下,我现在是用AxActFXCPU1控件 fx2n的plc,想读取 D0数据给 Label1,应该如何?格式是怎样啊?谢谢了!!
平台是vb.net2010

楼主:
有那位大哥会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很会,帮顶一下

网友B:
MX是ActiveX的COM组件,.NET平台兼容性不是很好,必须要安装,有可能还要手动注册,
要是x64的系统那就有的受了;
好在现在有.NET平台的通讯组件,不用安装,直接复制到VB.NET或者C#的工程目录引用即可;
具体卡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C:
不要用以前vb6 ocx的用法
改 引用參考的方式,直接引用dll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安装好MX COMpent后,打开例程看看,基本流程是添加控件、放置控件到窗口,设置串口、CPU类型等参数,打开通讯端口、利用随机读指令读取数据就可以了,读取指令是iRet=AxActFXCPU1.ReadDeviceRandom("D0",1,iData(0))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成功添加AxActFXCPU1控件的 我一添加AxActFXCPU1控件VS2010就闪退了,我的系统的是win10 家庭版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