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真的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具体流程我给大家说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有一套设备(设备比较老了,都是FX1N的plc),工地上的人打电话给我说动力线不小心接地跳闸,恢复供电后发现主站和从站的plc通讯不起来,让我看看(N:N通讯,这个应该是非常easy了),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一开始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1,硬件问题(比如通讯模块,plc(这是最坏的情况))2,线路问题  3程序问题,
     到了之后就开始看,发现问题是这样的:主站通讯模块电源灯正常,读 写灯正常闪烁(用的是一种SC-485的转换模块做的),从站POWER灯正常,读灯异常的亮,非正常闪烁:写灯不亮。我第一反应是通讯模块坏了,因为我刚好带着,就换了上去,结果就是NO.后来我就把程序调出来看了看,没有问题,查了查线也没有问题。我就想是不是那个FX1N-CNV-BD的板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我厂里没有存货,我也没有带,因为没想过这个会出问题,所以我把主从两块板调换了一下,结果让我很惊讶,和调换之前一模一样的状态。这个我就很尴尬了,要么全坏,要么全好,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再后来我又做了一件事情,我把两个plc的程序全部删掉,再看通讯模块的状态,主站通讯模块只有电源灯 亮,读写灯不亮;从站模块电源灯 亮,读灯也是亮的。这个时候我又怀疑是不是从站PLC有问题,就把一个新的换了上去,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我有点懵逼了。最后我把两个通讯模块换了换,结果同上。我这个排除法觉得做的挺彻底的的了,结论就是找不到毛病,就是通讯不了。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因为工地在野外,晚上回来有时间在旅馆里和各位大神求教下,希望各显神通啊,

网友A:
把你的通讯线重新接下 还有终端电阻是否坏掉
我也是打算明天去买新的直接换上试试

网友B:
也许停一晚上就好了。
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停一晚上就好了。

想想就好了,就没有检查下通讯有没有问题吗?
程序没有问题,这套程序我见过很多次了,我老是怀疑是硬件问题,但是很不幸我排查了半天就是确定不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E:
可能是通讯受到干扰了,柜子里有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之类的东西么

网友F:
修设备不是碰运气

楼主:
终于解决了,你们猜怎么着,我把通讯模块拆开,用湿布擦了下,然后烘干,就好了,这怎么说,气死个人

网友G:
还是属于接触不良和氧化这种问题。实际上如搞内存条一样,拔下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再装回去试一下。也许有奇迹出现。记得很早的时候修一台设备。 y 不输出。也是无从下手。挂了一晚上。第二天,老师傅过来,把plc 的排线连接头拔了重新插上就好了。总体感觉,还是经验不足。在模块没有明显烧坏的情况下,接头处接触不良问题就得先考虑检查。清洁接点。到后来摸到一些门道,解决这种有拖链运动,导致拖链内部线,管,等不良的偶发性问题。解决起来就很快,有的线有内伤。拖链在某个位置时,才会偶尔有故障。有的连接的时候小仪器,断了电源后,会重启,会导致正常做货时信号异常。单从信号监控来也很难发现问题。你有时间的时候它不出现故障。一到夜班就来故障。所以拖链里的cable设计的时候都用运动型cable。耐弯曲,耐拉伸。比普通的寿命长很多。这些都得慢慢积累。各种疑难杂症都碰到过。有时plc数据溢出等也是。
这个总结很到位,学习了,碰到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就是成长的过程。还是经验不足
  • 下载积分:+2(hongsenmu) 好贴好贴!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H:
    软故障我一般全换,拿回去再慢慢研究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你们猜怎么着,我把通讯模块拆开,用湿布擦了下,然后烘干,就好了,这怎么说,气死个人

    牛逼~

    看来下次维修设备用带湿布,手电筒,吹风机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