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BSFLD L1020 K1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3-19):
BSFLD L1020 K10是什么意思?程序中有个L1021却没有线圈输出,如何工作的。谁能帮我说说吗?谢谢!

楼主:
哪位老师帮帮我好吗?

网友A:
人家都是问方法思路,你就直接问指令什么意思,真JB懒,编程手册上没有这条指令吗?

网友B:
2楼真没说错 哈哈
BSFL移位指令
n 位数据的 1 位左移指令
l1020开始的第十位左移一位
L是锁存寄存器 上面的程序用法是标志一个状态完成锁存 上面程序是装盒的话 应该是多少工位完成动作锁存 然后条件满足再输出Y

网友C:
指令看明白就行了,至于这个1020是啥,你要问造机器的。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帮助,对于批评我接受。以后先找手册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