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我现在用一台三菱MR-JE-20A的伺服,控制器是3U的PLC,因是首次用这种伺服我现在的问题是接线跟参数都设置好后,给伺服发脉冲伺服不动作,查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原因,请大侠们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以下是电路图与参数设置 镭雕机.pdf (134 K) 下载次数:493

网友A:
PA13改为0201
我刚刚改了PD01的参数现在伺服驱动器又接收不到脉冲了,我PD01改成的是0000,之前0001是可以动作的,现在怎么改都不动作了,而且伺服电机用手是可以转得动的.
  • 下载积分:+3(小洋专用)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隔壁老王) 傻吊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电机是不是带刹车的啊?
    是带刹车的

网友B:
    那你刹车打开了没有

网友A:
    PD01  0C04对的,不用改

    你PA13的确不对,FX3U本体控制的时候,就只能0201或0211。

网友B:
    @4楼大神,我就用过pa13设成0301,现场一直在使用也没有出现过问题哦
    光阴2021

网友C:
    好多人用这个的时候接线都忘记把限位短接
    无风不起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楼大神,我就用过pa13设成0301,现场一直在使用也没有出现过问题哦

    03** 和 02**的区别是滤波参数,你设置成03** 是200K以下,这个效果更好,更适合FX

    ***0 是正反转脉冲
    ***1 是脉冲+方向
    ***2 是AB相脉冲

    普通FX3U定位,都是使用脉冲+方和的形式,所以应该选择***1
    并且左侧第一位只能是0,这个是厂家参数不能修改的。楼主把它设置成了1。
    PA13设置错误,是楼主伺服不能正常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一开始就提醒了PA13,结果楼主不但不听劝,还把本来正确的PD01改掉了,这下伺服不使能了。更是不能正常工作了。

    所以有时真的是很晕呀
    真诚感谢!问题解决了,是这个问题
  • 下载积分:+1(flyfeky) 站长亲自出手!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是好人!
  • 特别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