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电机输出波形

楼主(2018-03-19):
示波器接了电机一相的电流测波形,为什么启动的瞬间 会有一段时间的直流? 改了很多参数都还是存在 输出的频率改了也没用。

网友A:
是不是启用了“启动前直流制动”的功能?
下载积分:+2(皮蛋拌豆腐) 真是好人!

楼主:
这个功能是默认屏蔽的,还有其它可能吗?

网友A:
2A电流0.8S的样子,对吗?
变频器是VF控制吗?启动频率是多少?(0还是0.5Hz)。

网友A:
可不可抓一个变频转工频的电动机电流波形图,抓个三次。一直想看下变频器50Hz输出转工频的电流冲击情况,我设备不行,做不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测过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不是正玄波的?